[求助] smic55 starrc CCI 流程问题

楼主(2016-12-08):
用的是6metal 工艺,LVS文件里面也是设置的metal num 6, 但是starXtract 的时候,会报map layers failed。 error: 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metal7"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LVS文件里面有metal7等layer ,但是map layer里面没有。我的CCI map layer是基于6层metal 的,LVS里面也设置了metal 为6, 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报出metal7 等未使用的层不能map?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仔细读读guide line, starrc 和calibre都有版本要求的,版本过低不能识别CCI_CMD里面的个别语法。

网友A(2021-01-09):
我也是smic55做CCI StarRC的时候,最后一步extract,有warnning和error,能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吗?

网友B(2024-01-30):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mic55做CCI StarRC的时候,最后一步extract,有warnning和error,能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吗? ...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mic55做CCI StarRC的时候,最后一步extract,有warnning和error,能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吗? ...

出现同样问题,请教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你的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