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12-08):
看到一个电路,但是不理解工作过程。麻烦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R1,R2的阻值为10K到100K这样,如果输入的电压从3.3V到5V变化,请问Vref是否改变?
想了半天也没想懂。

楼主:
还有,如果要求Vref为1.25V,Vin是3.3V的情况下,R1,R2的值应该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R1,R2的阻值为10K到100K这样“ 是指的什么?是说R1,R2的值是范围在10K到100K之间的某固定值吗?假设三极管的be极电压是Vbe,
Vref=[(Vin-Vbe)/(R1+R2)]*R1+Vbe
整理后得
=(Vin*R1)/(R1+R2)+(Vbe*R2)/(R1+R2)
Vbe,R1,R2都是常数
(Vbe*R2)/(R1+R2)是固定值;
R1/(R1+R2)也是固定值;
(Vin*R1)/(R1+R2)+(Vbe*R2)/(R1+R2)此式中只有Vin是变量,所以Vin变化时Vref也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之前是走进死胡同了。

我之前的疑惑在于:
Vin增加,Vbe一开始确实会增加,但是Vbe的增加会导致Ice增加,R2分压增加。那么Vref能否保持。
现在觉得应该也是不能,因为Vbe最多就0.8V左右,如果Vin增加2V,那么Vref肯定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