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GDS没有std cell??

楼主(2016-12-08):
各位大神:我最近用ICC做数字后端,可是导出的GDS文件没有写std cell,这是为什么?我用的指令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255  -map_layer /soft2/eda/tech/smic180/library/std/smic18_sc-x_2005q4v1/aci/sc-x/apollo/gds2OutLayer_6lm.map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keep_data_type -max_name_length 255 -output_net_name_as_property 1 -output_instance_name_as_property 1 -output_pin { geometry text},请教大神,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解决啦,其实ICC写GDS的时候把标准单元已经写进去了,是我导入cadence的时候没有加标准单元库,这个warning 好像可以忽略..

网友:
你的库没有连接好,link好的话不会报哪些warning的,导入virtuoso也没有问题。不需要再virtuoso加标准单元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链接好?不是就一条指令link一下就可以了么?怎么检查有没有link好的呢?小白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