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程序只上电运行一瞬间

楼主(2016-12-08):
外围电路都没有问题,送给FPGA的3.3V和1.5V电没问题,32MHz时钟信号没有问题。程序没有问题,在别人的板子上是好使的。电路板只有上电瞬间有的时候才会输出我想要的波形。求助各位大神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可能,你用了FPGA外部的复位信号。
然后不同板子的复位信号可能不一样,比如有的是先低后高,有的先高后低。

网友:
描述的太模糊了,两个电路板的差别在哪里?输出是FPGA直接输出的吗?如何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