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过电流 foldback 曲线如使用hspice 要如何 sweep 产生 ??

楼主(2016-12-08):
LDO 过电流
foldback 曲线如使用hspice

要如何
sweep产生
??

DC SWEEP current

一般 pmos power transistor , 有没有简易
foldback 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transient
寫G-element當可變電阻
改變阻值來模擬current 變化
注意加了foldback之後 電路裡至少會有兩個loop
foldback在正常工作下不能啟動
可以參考附件

Review of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circuits.pdf (325.67 KB , 下载次数: 45 )

网友:
咋搞的,重复收费?啥名目?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7-01-12):
我仿真都是用spectre  dc sweep 负载变量 对应出负载和输出的关系图,负载用的是理想电阻,变量设置成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