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适用于高温环境(-50~175℃)下的ADC选型?

楼主(2016-12-08):
市面上的高温ADC产品,ADI使用SAR ADC,TI使用sigma-delta ADC.
个人认为ADC受温度影响的部分主要是参考源和电阻,
所以想问的是,为什么目前的产品没有使用pipeline,flash,或者是双积分型的ADC用于高温电路呢??

希望各位大神发表一下看法呀,谢谢~~

楼主:
求助。。顶上去~

网友:
是不是温度是个缓慢变化的物理量,不需要高速ADC,低速高精度的反而更好

网友:
找个做高温adc 的论文看看,就知道了,都有解释为什么选择某种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来就是SAR 和SIGMA-DELTA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找到温度到175的论文,130左右的大多使用SAR。
如果有175的论文,希望给个题目链接,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好找,肯定有的,去IEEE 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