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和DCG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联系?【已解决】

楼主(2016-12-08):
DCT和DCG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联系?

网友:
DCT是Virtual Route,报出的时序会偏乐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理解啊,那DCG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没人回答么=。=手工顶!d=====( ̄▽ ̄*)b

网友B:
回复 网友C:

   DCT是指带物理拓扑信息的综合。T就是英文拓扑的首字母。(原谅我英语不行,不会拼)。相对于用wire_load模型估算的综合,DCT出的结果会比较接近后端place之后看的到。   DCG是指图形化的综合。 G就是英文图形的首字母。相对于用命令行的dc_shell,DCG界面友好,容易上手。

   DCG是指综合工具运行的方式,DCT是指综合的策略。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概念。你可以用DCG的方式来做DCT的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 wire load mode 估算的值不是和PR后的延时值不一致吗?怎么会接近呢?
   G是指GUI,图形界面的意思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DCT的结果会比用wire load估算的结果来得好。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DCG -SPG

网友:
请教前辈2个问题 :1.DCG是指综合工具运行的方式,DCT是指综合的策略。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概念。你可以用DCG的方式来做DCT的综合。其中,"可以用DCG的方式来做DCT的综合"这句话不太理解,我的理解是:二者其实是并列的关系,就是两种不同的算法去综合

2.我在做普通DC时,看到timing report中插了一个BUF,综合时工具为什么插BUF?是因为根据算法virtual route计算后,发现2个cell在virtual route下net比较长?或者插Buf和后端一样是为了解DRV,长net之类的?

网友D(2025-02-08):
DCG单纯指DCT的GUI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G单纯指DCT的GUI么?

个人理解:

DC:吃db,纯逻辑
DCT:吃db+milkyway,会考虑cell的物理信息
DCG:吃db+milkyway+Floorplan,会考虑整个block的物理信息
dct综合时加上-spg这个option就会提取physical guidance (def),这时候就变成DCG了
以上纯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