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layout加入DNW后,器件类型错误。

楼主(2016-12-09):
向各位求助一个问题,而且时间紧迫,过两天要交付,感激不尽。最近画一个RF的电路,layout最后需要加入DNW进行隔离,我是第一次画layout添加DNW,而且新手。加入DNW后出现器件类型错误以及不能识别的问题。pmos管p12,nmos管n12都变成了变成了dnw12_ckt,而且电阻rhrpo,电容mim12_tm都不能识别。希望各位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附LVS图。

抱歉 图片重复了。

加入DNW后出现warni

加入DNW后出现warni

电阻 电容抓取不到

电阻 电容抓取不到

mos管器件类型错误

mos管器件类型错误

网友:
器件类型不对正常啊,工具把加上DNW的识别成带DNW的器件了,而原理图上没有表现。
解决方法:
原理图中放DNW的器件改成DNW器件;
二是更改LVS文件让工具直接把这些器件都识别成普通没有加DNW的器件。

网友:
请用过该工艺的人来解释一下吧,我没用过。
看起来就是layout和电路对不上了,p12、n12加了dnw被识别为其他的器件,看看是不是rf器件本身不能放在dnw上面,会影响仿真model。
按理说电阻和电容不会有这个问题,可以单独lvs一个放在dnw的电阻或者电容来试一下是不是关联错误导致的。
还有就是看到有软连接的问题,看看是不是dnw的接法出了问题。

网友:
你加DNW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进去,只要在ring上加就行了

网友:
不能随便添加层的!
你要确认每种类型的器件的结构,增加DNW可能就变成另一种器件了。

网友:
看一下技术文件,dnw12_ckt的组成结构,应该是多加了一层识别层,才会导致mos类型错误。不要着急问题总会解决。

网友:
很正常 被识别成别的器件了 ,看一下器件结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layout通过了LVS验证在加上的DN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也只能在文件上想办法了。谢谢

楼主:
你加DNW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进去,只要在ring上加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这样隔离的效果可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改过技术文件,把dnw12_ckt识别成n12 或者p12,但是跑LVS还是没过。。

网友:
LVS文件定义了有DNW layer是另一种器件。除非改lvs文件,或者改电路。再不行就加一圈DNW环围着那些器件吧,只是隔离噪声的效果会差些。

网友:
DNW是在特定器件上也有的,有些器件上是没有DNW的,你如果在整个layout都加上DNW就相当于你强行改变了器件的层次结构,所以lvs 就会报错。在家ring上加DNW就行,如果你觉得隔离效果不好,你可以加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试过整个模块添加DNW吗,正确的添加DNW方式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添加DNW的方式是把整个模块包在里面,看到一整块绿色的是DNWTR,其次是一整块DNW,最后加上的NW环和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器件的地方DNW得挖空,这样才不会改变器件属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单独调出dnw_12ckt的mos和 n12 对比layer层如果就是差了一个dnw层,  就可以改map文件。

网友:
在我现在的工艺里 dnw12_ckt 有DNWTR这层layer, 这个应该是识别层,我感觉你应该是在加layer时候,把这层加上了。不需要加这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把有器件的地方挖空。这应该是最简洁的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做了,DRC没问题,但是LVS虽然过了,但是有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电路改成dnw12_ckt,跑LVS的时候根本跑不了的。下面是引用别人的话。
PDK中提供了三种 rpposab,rpposab_3t,rpposab_3t_ckt
从直流阻值上说,三者一模一样,但是后两种model了电阻对衬底的寄生电容,而最后一种不仅考虑这个寄生电容,还考虑了寄生电容大小受衬底电压大小的影响,所以说最后一种的model最为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只是一般的WARNING没关系的,不过这个提示你,一个net 上有俩pin 。你最好处理一下,把那个239去掉就好

网友:
其实4楼已经说了 可以在ring上加DNW,如果你直接覆盖到mos上,mos肯定被识别成dnw器件了,那就得改schematic,但是normal的mos跟dnw的属性都会有很大区别,仿真model都不同,你问下你们designer吧 要不要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这NET是有属性的,改成一般的线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如果把schematic里n12改成dnw12_ckt,就跑不了LVS,如果网标src.net里改成dnw12_ckt,可以跑LVS,但是器件依旧相互不识别。在ring上加DNW,就是如上图的错误,最基本的反相器来测试,不存在一条线上两个电位。

网友:
加了dnw应该是五端器件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dnw12_ckt是四端,dnw12_4t_ckt是六端,应该怎么链接呢

网友:
看一下器件结构或者直接做一个电路 schematic里调一mos,q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layout里没什么区别,电路里多出的2个端口都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出来的端口都叫什么

网友:
是有多出来2端,接DNW的那端接高电位,另一端接地。最好是问你们公司电路设计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那样接的,可不知道是文件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只要schematic电路类型是dnw12_ckt或dnw12_4t_ckt,LVS就跑不起来。只能网标改,网标改了依旧对不上。。。。。晕了

网友:
netlist是不是有一个可以include的subckt文件。
里面有很多电阻电容之类的空的subckt,不知道这个dnw device在不在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subckt里没有这两种类型器件的描述!所以你怎么改电路和版图都没用,把这两种器件类型的描述添加到.subckt中!

网友:
下面一张图的电路接法好像有问题哦,跟电路工程师沟通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觉得整个模块加DNW,那么按照电路调用的器件将会被lvs文件认成其它器件,
这样LVS肯定是过不了的;要过lvs,上面有人说了改原来的电路让它成为带DNW层的器件,这个不知道你的PDK中有没有这种器件,
有的话让电路工程师改,这点很重要,他会改变器件的model,对电路的仿真有影响,不然流片出来,出来问题就头大了。

电路工程师想要你隔离噪声做的好,就要熟悉电路对应的器件的版图结构,电路工程师只是一味的说这个噪声隔离很重要,一定要
隔离好,而对电路对应的版图不做研究就一。。。。。。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这个工程最终按照上面的工程师要求,把模拟部分的DNW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WARNIG bad device是你画的layout里寄生了一个器件,要解决这个很简单,你在里面的sub上加个ptap 通过metal连到外面的sub上就OK了

网友I(2021-06-23):
您好,我也遇到 了同样的问题,我把原理图的器件修改为dnw器件了还是过不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也遇到 了同样的问题,我把原理图的器件修改为dnw器件了还是过不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

1:我的的做法是DNW只将guardring包裹,DNW不包裹器件。
2:如果想用dnw器件,那么建议直接调用工艺库dnw器件试试。
3:在你的cdl里边,include 文件source.added,这个文件source.added有dnw器件的定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的的做法是DNW只将guardring包裹,DNW不包裹器件。
2:如果想用dnw器件,那么建议直接调用工艺库dnw ...

感谢,已经顺利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