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取lef时verify验证提示电源错误

楼主(2016-12-09):
abstract在pin和extract步骤没有警告,在abstract步骤所有的cell的X和Y都有类似下面的警告:

不管警告的前提下继续做verify步骤,然后就提示下面的错误:

不管错误这些错误生成lef,用生成的lef做encounter,然后在做连接所有cell的电源和地的时候就提示找不到core的电源和地。在abstract中,有一些设置我是按照下面设置的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里,map 那一栏有设置power的
倒数第二张图把power net选上,把下面的GND VDD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