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打不开 初学者,求指教

楼主(2016-12-0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23686179\QQ\WinTemp\RichOle\A7YQB_(QYQY)J6X58813XV5.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23686179\QQ\WinTemp\RichOle\A7YQB_(QYQY)J6X58813XV5.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23686179\QQ\WinTemp\RichOle\A7YQB_(QYQY)J6X58813XV5.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23686179\QQ\WinTemp\RichOle\A7YQB_(QYQY)J6X58813XV5.png

从老师那里考的现成的,不知道该怎么弄

从老师那里考的现成的,不知道该怎么弄
从老师那里拷的不知道该怎么弄,指令都不对 是不是缺东西,求指教

网友A:
ls没有显示任何文件,所以source加载cshrc616失败:“cshrc61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是已经对你说明了没有cshrc616这个文件存在。环境变量没有加载,当然就不可能启动任何工具!!!你得先将这个环境变量文件放置再此,再运行source加载指令。而且看你当前目录是桌面Desktop,这不是放置设计项目的地方。你得先设立一个设计项目的目录,比如说在/home/yourusername/project1,然后将环境变量文件放置在此,从终端cd到此目录后再加载环境变量。

你还得先熟悉以下Linux基础以及基本指令功用,再做进一步EDA功课。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确实没有那个文件,上课没好好听。。。谢谢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确实没有那个文件,上课没好好听。。。谢谢

是哪个文件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指导

网友(2022-10-11):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确实没有那个文件,上课没好好听。。。谢谢

什么课?哪里有资源?我也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没有显示任何文件,所以source加载cshrc616失败:“cshrc61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是已经 ...

有啥资料介绍吗?安装的时候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