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问题

楼主(2016-12-09):
请问什么是SI问题

网友:
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问题。目前我知道的分析毛刺,cross-talk引起的glitch噪声,还有针对I/O的SSO噪声仿真以及DRV驱动仿真都属于SI的范畴,我的理解是SI是分析signal在传输过程中的失真情况。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2017-04-24):
误翻转问题

网友(2022-01-01):
买本书看看吧 目录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