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出现如下的drc规则辅助

楼主(2016-12-09):
smic55的工艺

在画版图时候出现了图中的drc规则的辅助提示,之前没有过,突然出现的。可能是我无意中点出来的。
感觉这个蛮好用的。哪位大神知道正常画版图时怎么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拜谢~

网友:
DRD? Options-->DRD Edit

楼主:
多谢指点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是灰的。。是打不开么。
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诶》》 我知道了,,应该是在layout xl下才能点,我研究出来了,谢谢~~

网友:
layout turbo 模式就有的
TF 要有定義
( minArea                     ("ME1" "drawing")                        0.47         )
  ( minSpacing                  ("ME1" "drawing")                        0.29         )
  ( maxWidth                    ("ME1" "drawing")                        30         )
  ( minWidth                    ("ME1" "drawing")                        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