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反馈环路问题

楼主(2016-12-09):
请问图中反馈环路的传递函数怎么理解,不是(X+  -   X-)乘以Av1=Y吗?谢谢!

网友:
先看单端反馈系统,输入为x,反馈信号是y*belta,从而(x-y*belta)*Av=y,得到y/x=Av/(1+belta*Av).
双端反馈系统,输入为(xp-xn),反馈信号是(belta1-belta2)y,从而((xp-xn)-y*(belta1-belta2))*Av=y.书中公式是用反馈的角度分析的。

你说的(xp-xn)*Av=y已经是把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揉到一起了,这个不是反馈分析方法。你的xp-xn相当于书中的(xp-xn)-y*(belta1-belta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