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证:ModelSim只要不退出,更改的程序就无法体现?

楼主(2016-12-09):
求证:
      在ISE或者VIVADO里面调用ModelSim,是不是只要ModelSim不退出重新调用,
那么源程序修改的信息,是无法在ModelSim里面体现的吗?
      比如程序里面修改了一个参数,那么只要不退出ModelSim,里面仿真的结果始终还是以前那个参数的值吗。
如果可以,怎么操作呢。
      谢谢各位。

网友:
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
重新编译调用modelsim才可以

网友:
在modelsim下work项下找到实体名,点右键编译,在重新仿真即可。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帮了我大忙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仿真程序都有几年了。。。
经过摸索,详细步骤如下:
      1.找到modelsim的library界面;
      2.找到源程序文件,比如TOP.V,然后右键,然后recompile;
         如果是XILINX,那么源文件在xil_defaultlib下面找。
      3.然后重新运行仿真,更新就进来了。

网友:
用do文件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