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BA和OA分别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12-09):
新手一枚,看到tf中分别有virtuoso layout technology file(CDBA)和virtuoso layout technology file(OA)两种版本,
想了解一下CDBA和OA分别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不同的底層資料庫格式

网友(2018-01-15):
    ic514  format CDB
IC610  FORMAT OA

ic61x  须先 cdb2oa 转换後 6.1X 才能读

网友:
老版本Cadence使用自定义数据库格式CDB,也就是Cadence DataBase.
新版本Cadence使用多家EDA厂商共同制定的开放标准OA,也就是Open 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