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09):
LDMOS的小白,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如下图所示,第一个管子w=60u,m=1;第二个管子w=4u,m=1;第三个管子w=4u,m=15。
V0=500mV,V1=5V。三个管子均工作在线性区。
但是第一管子和第三管子的电流相差太多了。
第二管子的电流的15倍是第三个管子的电流。

想问问这是如何解释的???另外,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么?
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
A 管 电流 Id= K*w*m=80*K
B 管 电流 Id= K*w*m=4*K
C 管 电流 Id= K*w*m=80*K
A 管电流 约等于 C管电流,不应该相差太大,如果是相同  材料的管子。C管的优点是散热好。
LDMOS 是功率管,特别是偏向RF功率管,可以找些RF功率管方面的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忘了说明,三个管子均工作在线性区。
如下图所示,第一个管子w=60u,m=1;第二个管子w=4u,m=1;第三个管子w=4u,m=15。
V0=500mV,V1=5V。
但是第一管子和第三管子的电流相差太多了。
第二管子的电流的15倍是第三个管子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A管的Vth 小,gm 小很多,与C管相比。不是同类管子。B管 基本 的 Vth 与C管基本一样,  只是finger 数量相差15, C 管m=15

网友:
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尺寸大的管子和尺寸小的管子WPE的影响不同,所以做model的把这个模型加入到仿真中也是为了提醒design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跟layout有关,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效应暂时不用考虑的话,应该model中有选项可以关闭这个东西的

网友:
60/L 跟本不等于
4/L*15 , 虽然
w 都一样, 但是
model 不同阿
.

如果纯逻辑类
数码才能通用.

一般使用ldmos很多当开关 0/1 switch .

不过ldmos还是有分
switch

control管,

两者
lmin都不太一样,

model也不同

有的连 vgs可使用范围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