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cadence IC617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安装的时候提示no products found
用的是论坛上的源解压了是下面的内容,
这是kits里面的文件
第一次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should uncompress all tar files in the linux server, and use the corresponding IScape tool to install IC6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reply, I figured it out by using another souce, the former package was damaged somehow, Thanks anyway!!!

网友(2017-02-10):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22-03-16):
换一个installscap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