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 240MHz流水线ADC 测试结果 非谐波杂散很多

楼主(2016-12-10):
如图,这是做FFT后的结果,可以看到非谐波杂散很多,且杂散的频率间隔大约为6MHz。信号幅度小的时候,这些杂散也跟着减小。信号幅度大的时候,就是图中的样子咯。

芯片用了0.18 CMOS 工艺,采用无SHA的结构。共五级,第一级是3.5Bit 。
输入信号经过 自举开关后进入 第一级3.5bit MDAC 和 4bit  ADC。自举开关是常用的那种(电荷泵把栅压升上去,保持栅源电压恒定),MDAC的运放是经典的两级结构。

输入满量程是1.6Vpp。基准电压一个是0.5V,另一个是1.3V,由内部3V电源供电,采用的运放+源极跟随器(速度快)+大电容 产生这两个内部基准电压。 3V电源是由1.8V电源泵上去的(类似于自举开关中的那个电荷泵),电荷泵时钟由时钟提供。

各位大神帮小弟分析下,这些非谐波杂散是从那里来的,我实在想不通啊???谢谢!!!!!!!!

网友:
把输入信号的幅度变一下 观察杂散频率是否有变化

网友:
这估计是又搞的AD6649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信号0的时候也有杂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从-20dBFS开始增加,杂散幅度开始明显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0的时候没有任何杂散
   不应该是输入自举开关的问题,如果是,那么谐波杂散应该比较大。

网友:
把频率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降低也没用,还是有。
会不会是数字输出数据的最高几位没有采样正确?数据的DCO 延时因为设计失误 ,现在没法调整。

网友(2019-04-21):
你的时钟干净不 ?PJ怎样?

网友:
运放增益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2024-08-22):
蹲一个14bit 240MHz流水线ADC设计资料,感谢感谢 小白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