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问题

楼主(2016-12-10):
The layer M5 specified by the option -bottom_segment_layer of create_rectangular_rings is out the range specified by the command \fB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fP (PGRT-022)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创建电源环线的时候,设定的参数不合适,使环线超过了设置的芯片的边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但是感觉没有设置错啊,从头再来一遍就不报错,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