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服务器开启cadence失败 报错如下

楼主(2016-12-10):
startdate:Sat Dec 10 15:26:01 2016
crashdate:Sat Dec 10 15:26:03 2016
appname:virtuoso
version(#)$CDS: virtuoso version 6.1.5-64b 04/06/2012 21:51 (sjfdl050) $
subversion:IC6.1.5-64b.500.10
mem:159526912 (total 135276765184)
memavail:191114288k (total 193546208k)
signal:SegFault(11)
user:szhao
host:pxlsrv (x86_64)
osinux
osversion: 2.6.32-279.el6.x86_64 #1 SMP Thu Jun 21 07:08:44 CDT 2012 x86_64
xserver:The X.Org Foundation
xversion:11.0 (vendor release 11004000)
display::12.0
qtversion:4.5.3
cdslog:/tmp/crashReport_121016_1526_IC6.1.5-64b.500.10_szhao_pxlsrv.log.CDS.log
warning:56:*WARNING* (autoloads): pcellide.cxt was not loaded
error:55:*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read block header # 202
error:58:*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tartup.il"
stack:libpthread.so.0:__restore_rt+0()
stack:libc.so.6:__strlen_sse42+15()
stack:libil_sh.so:iliInitClients+558()
stack:virtuoso:main+385()
stack:libc.so.6:__libc_start_main+253()
stack:virtuoso:_start+42()
userenv:_=*14894*/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userenv:ALTERA_HOME=/export/homeO1/altera
userenv:ASIC_LIB=/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sic_libs
userenv:ASSURAHOME=/export/homeO1/cadence/ASSURA412OA
userenv:BEOL_STACK=1P4M
userenv:BOND_INFO_DIR=/home/szhao/PROJECTS/ADC/bond_info_dir
userenv:CALTECHDIR=/export/homeO1/techlib/gf180/DRC
userenv:CBR_DIR=/home/szhao/PROJECTS/ADC/verification/cbr_dir
userenv:CDNS_QTDIR=/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Qt/64bit
userenv:CDS=/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CDSDIR=/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CDSHOME=/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CDS_AUTO_64BIT=ALL
userenv:CDS_AUTO_64bit=ALL
userenv:CDS_HOME=/export/homeO1/cadence
userenv:CDS_INSTALL_DIR=/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fII
userenv:CDS_INST_DIR=/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CDS_LANG=en_US.UTF-8
userenv:CDS_LIB_VER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etc/system.lib
userenv:CDS_LIC_FILE=/export/homeO2/license/cadence/cadence.dat
userenv:CDS_MPS_SESSION=virtuoso14909
userenv: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userenv:CDS_ROO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CDS_SEARCHDIR=/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cdsware
userenv:CDS_SET_LOCALE=C
userenv:CDS_TECH=ts18sl
userenv:CDS_WORKAREA=/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
userenv:CHRT180=/export/homeO1/techlib/gf180
userenv:CLS_CDSD_COMPATIBILITY_LOCKING=No
userenv:CMSCOPE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cmscopeB-2008.09-SP2
userenv:COLORTERM=gnome-terminal
userenv:COMPILER_HOME=/usr/local/leon3/sparc-elf-3.4.4
userenv:CT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ctW-2004.12-CT5.1.3
userenv:CVSROOT=:pserver:szhao@buick:/export/homeO2/cvsroot
userenv:CVS_RSH=ssh
userenv:CX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cxG-2012.06-SP1
userenvBUS_SESSION_BUS_ADDRESS=unix:abstract=/tmp/dbus-53L4StKaJK,guid=fdaac73fabb10a531012b18800001026
userenvEBUSSY_HOME=/export/homeO1/novas/debussy2007.01
userenvISPLAY=:12.0
userenv:DRACDIR=/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racula
userenv:DRACHELP4=/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racula/etc/drac_help
userenv:DUAL_GATE=3P3V
userenv:DW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dwB-2004.06
userenv:DXF_DIR=/home/szhao/PROJECTS/ADC/dxf_dir
userenv:ERC_RUN=NO
userenv:FORMALITY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fmB-2008.09-SP5
userenv:GDS_DIR=/home/szhao/PROJECTS/ADC/gds_dir
userenv:GNOME_DESKTOP_SESSION_ID=this-is-deprecated
userenv: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e0PQeh/socket
userenv:GROUP=szhao
userenv:GTK_IM_MODULE=gtk-im-context-simple
userenv:GTK_RC_FILES=/etc/gtk/gtkrc:/home/szhao/.gtkrc-1.2-gnome2
userenv:G_BROKEN_FILENAMES=1
userenv:HISTCONTROL=ignoredups
userenv:HISTSIZE=1000
userenv:HOME=/home/szhao
userenv:HOST=pxlsrv
userenv:HOSTNAME=pxlsrv
userenv:HOSTTYPE=x86_64-linux
userenv:HSIM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hsimB-2008.09
userenv:HSP_DIR=/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hsp_dir
userenv:HSP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hspiceG-2012.06-SP1
userenv:ICCRAFT_DIR=/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iccraft
userenv:ICC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iccG-2012.06-SP2
userenv:IGNORE_CAP_M=YES
userenv:IGNORE_DIO_M=YES
userenv:IGNORE_FET_NF=YES
userenv:IMSETTINGS_INTEGRATE_DESKTOP=yes
userenv:IMSETTINGS_MODULE=none
userenv:ISCAPE_ROOT=/export/homeO1/cadence/ISCAPE36
userenv:IUS_ROOT=/export/homeO1/cadence/IUS82
userenvANG=C
userenvC_ALL=C
userenv:LD_LIBRARY_PATH=/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oa_v22.41.021/lib/linux_rhel40_gcc44x_64/op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Qt/64bit/lib:/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fII/lib/64bi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sev/lib/64bi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lib/64bi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lib:/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inca/lib/64bit:/lib:/usr/lib:/export/homeO1/novas/verdi2011.01/share/PLI/modelsim_pli61/LINUX:/export/homeO1/novas/debussy2007.01/share/PLI/modelsim_pli60/LINUX:/export/homeO2/tools/python2.6.1/lib:/export/homeO2/tools/swig1.3.39/share:/export/homeO2/tools/zlib1.2.3/lib:/usr/tools/or32-toolchain/extra-lib:/usr/tools/or32-toolchain/or1ksim/lib
userenv:LEDA_PATH=/export/homeO1/synopsys/ledaB-2008.06
userenv: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userenv:LOGNAME=szhao
userenv:LS_COLORS=rs=0:di=01;34:ln=01;36:mh=00:pi=40;33:so=01;35:do=01;35:bd=40;33;01:cd=40;33;01r=40;31;01:mi=01;05;37;41:su=37;41:sg=30;43:ca=30;41:tw=30;42w=34;42:st=37;44:ex=01;32:*.tar=01;31:*.tgz=01;31:*.arj=01;31:*.taz=01;31:*.lzh=01;31:*.lzma=01;31:*.tlz=01;31:*.txz=01;31:*.zip=01;31:*.z=01;31:*.Z=01;31:*.dz=01;31:*.gz=01;31:*.lz=01;31:*.xz=01;31:*.bz2=01;31:*.tbz=01;31:*.tbz2=01;31:*.bz=01;31:*.tz=01;31:*.deb=01;31:*.rpm=01;31:*.jar=01;31:*.rar=01;31:*.ace=01;31:*.zoo=01;31:*.cpio=01;31:*.7z=01;31:*.rz=01;31:*.jpg=01;35:*.jpeg=01;35:*.gif=01;35:*.bmp=01;35:*.pbm=01;35:*.pgm=01;35:*.ppm=01;35:*.tga=01;35:*.xbm=01;35:*.xpm=01;35:*.tif=01;35:*.tiff=01;35:*.png=01;35:*.svg=01;35:*.svgz=01;35:*.mng=01;35:*.pcx=01;35:*.mov=01;35:*.mpg=01;35:*.mpeg=01;35:*.m2v=01;35:*.mkv=01;35:*.ogm=01;35:*.mp4=01;35:*.m4v=01;35:*.mp4v=01;35:*.vob=01;35:*.qt=01;35:*.nuv=01;35:*.wmv=01;35:*.asf=01;35:*.rm=01;35:*.rmvb=01;35:*.flc=01;35:*.avi=01;35:*.fli=01;35:*.flv=01;35:*.gl=01;35:*.dl=01;35:*.xcf=01;35:*.xwd=01;35:*.yuv=01;35:*.cgm=01;35:*.emf=01;35:*.axv=01;35:*.anx=01;35:*.ogv=01;35:*.ogx=01;35:*.aac=01;36:*.au=01;36:*.flac=01;36:*.mid=01;36:*.midi=01;36:*.mka=01;36:*.mp3=01;36:*.mpc=01;36:*.ogg=01;36:*.ra=01;36:*.wav=01;36:*.axa=01;36:*.oga=01;36:*.spx=01;36:*.xspf=01;36:
userenv:LVS_RULE_PATH=/export/homeO1/techlib/gf180/LVS
userenv:MACHTYPE=x86_64
userenv:MAGMA_HOME=/export/homeO1/magma
userenv:MAIL=/var/spool/mail/szhao
userenv:MATLAB_HOME=/export/homeO1/mathworks/MATLAB/R2010b
userenv:MENTOR_HOME=/export/homeO1/mentor
userenv:MGC_CALIBRE_CUSTOMIZATION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generic/calibre/calibre_ts_drc.custom
userenv:MGC_CALIBRE_DRC_RUNSET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generic/calibre/calibre_gui_drc
userenv:MGC_CALIBRE_LVS_RUNSET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generic/calibre/calibre_gui_lvs
userenv:MGC_CALIBRE_PERC_RUNSET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generic/calibre/calibre_gui_perc
userenv:MGC_CALIBRE_PEX_RUNSET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generic/calibre/calibre_gui_pex
userenv:MGC_HOME=/export/homeO1/me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4_22.20
userenv:MGLS_LICENSE_FILE=/export/homeO2/license/mentor/mentor.dat
userenv:MIM_OPTION=mim_1p0_2p0
userenv:MKROM_HOME=/usr/local/leon3/mkprom2
userenv:MMSIM_ROOT=/export/homeO1/cadence/MMSIM12.1
userenv:MW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mwG-2012.06-SP3
userenv:NANOSIM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nsA-2008.03-SP1
userenv:NCX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ncxC-2009.06-SP1/ncx
userenv:NOVAS_HOME=/export/homeO1/novas
userenv:NWRING_SEPARATION=NO
userenv:OA_BIT=64
userenv:OA_HOME=/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oa_v22.41.021
userenv:OLDPWD=/home/szhao/Desktop
userenv:OR1K_GCC=/usr/tools/or32-toolchain/or32-elf
userenv:OR1K_HOME=/usr/tools/or32-toolchain
userenv:OR1K_INC=/usr/tools/or32-toolchain/or32-elf/lib/gcc/or32-elf/4.5.1-or32-1.0rc1/include
userenv:OR1K_SIM=/usr/tools/or32-toolchain/or1ksim
userenv:ORBIT_SOCKETDIR=/tmp/orbit-szhao
userenv:OSTYPE=linux
userenvATH=/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bin:/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bin/64bit:/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bin:/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oa_v22.41.021/bin:/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bin/rfbin:/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cdsware/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usr/bin:/usr/sbin:/bin:/sbin:/usr/lib64/qt-3.3/bin:/usr/kerberos/sbin:/usr/X11R6/bin:/usr/local/netscape:/usr/local/Python2.7.3/bin:/usr/local/Adobe/Acrobat7.0/bin:/usr/local/leon3/sparc-elf-3.4.4/bin:/usr/local/leon3/mkprom2:/usr/tools/or32-toolchain/or32-elf/bin:/usr/tools/or32-toolchain/or1ksim/bin:/export/homeO2/tools/python2.6.1/bin:/export/homeO2/tools/swig1.3.39/bin:/export/homeO1/xilinx/14.5/ISE_DS/ISE/bin/lin64:/export/homeO1/xilinx/10.1/ISE/bin/lin:/export/homeO1/altera/quartus/bin:/export/homeO1/mathworks/MATLAB/R2010b/bin:/export/homeO1/novas/verdi2011.01/bin:/export/homeO1/novas/debussy2007.01/bin:/export/homeO1/magma/SiliconSmart-2010.10/bin:/export/homeO1/me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4_22.20/bin:/export/homeO1/mentor/modelsim6.0/modeltech/bin:/export/homeO1/mentor/questasim6.2e/bin:/export/homeO1/mentor/modelsim6.3c/modeltech/bin:/export/homeO1/synopsys/xaG-2012.06-SP2/bin:/export/homeO1/synopsys/ncxC-2009.06-SP1/ncx/bin:/export/homeO1/synopsys/cxG-2012.06-SP1/bin:/export/homeO1/synopsys/cmscopeB-2008.09-SP2/ai_bin:/export/homeO1/synopsys/hsimB-2008.09/hsimplus/bin:/export/homeO1/synopsys/nsA-2008.03-SP1/linux/ns/bin:/export/homeO1/synopsys/ppsW-2004.12/bin:/export/homeO1/synopsys/hspiceG-2012.06-SP1/hspice/linux/veriloga_utils/veriloga/include:/export/homeO1/synopsys/hspiceG-2012.06-SP1/hspice/bin:/export/homeO1/synopsys/hspiceG-2012.06-SP1/hspice/linux:/export/homeO1/synopsys/starrcH-2012.12-SP1/bin:/export/homeO1/synopsys/fmB-2008.09-SP5/bin:/export/homeO1/synopsys/ptsG-2012.06-SP3/bin:/export/homeO1/synopsys/ptsG-2012.06-SP3/linux/syn/bin:/export/homeO1/synopsys/synG-2012.06-SP2/bin:/export/homeO1/synopsys/synG-2012.06-SP2/linux/syn/bin:/export/homeO1/synopsys/iccG-2012.06-SP2/bin:/export/homeO1/synopsys/mwG-2012.06-SP3/bin/AMD.64:/export/homeO1/synopsys/tcadW-2004.09/bin:/export/homeO1/synopsys/veraX-2005.06-SP1/vera_vX-2005.06-SP1_linux/bin:/export/homeO1/synopsys/vcsA-2008.09/bin:/export/homeO1/synopsys/vcsA-2008.09/linux/bin:/export/homeO1/synopsys/dwB-2004.06/bin:/export/homeO1/synopsys/ctW-2004.12-CT5.1.3/bin:/export/homeO1/synopsys/ledaB-2008.06/bin:/export/homeO1/synopsys/ledaB-2008.06/linux/bin:/export/homeO1/synopsys/scl8.4.2/linux/bin:/export/homeO1/synopsys/installer2.8:/export/homeO1/synopsys/installer3.0:/export/homeO1/synopsys/installer2.0:/export/homeO1/synopsys/installer1.1:/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racula/bin:/export/homeO1/cadence/SOC52/bin:/export/homeO1/cadence/ASSURA412OA/tools/bin:/export/homeO1/cadence/ASSURA412OA/tools/assura/bin:/export/homeO1/cadence/EXT13.20/bin:/export/homeO1/cadence/EXT13.20/tools/bin:/export/homeO1/cadence/EXT13.20/tools/extraction/bin:/export/homeO1/cadence/ISCAPE36/iscape/bin:/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dfII/bin:/export/homeO1/cadence/MMSIM12.1/tools/bin:/export/homeO1/cadence/MMSIM12.1/tools/dfII/bin:/export/homeO1/cadence/MMSIM12.1/tools/spectre/bin:.:/home/szhao/.bin
userenvERCRUNSET=/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perc_runsets
userenvERL5=/usr/bin/perl
userenv:PEX_DIR=/home/szhao/PROJECTS/ADC/verification/pex
userenv:PEX_RULE_PATH=/export/homeO1/techlib/gf180/PEX
userenv:PEX_RUN=NO
userenv:POLY_HIGH_RESISTOR=1K
userenv:PPS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ppsW-2004.12
userenv:PRIMETIME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ptsG-2012.06-SP3
userenv:PROJ=ADC
userenv:PROJ_ID=ADC
userenv:PROJ_ROOT=/home/szhao/PROJECTS
userenv:PWD=/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
userenv:PYTHONDIR=/export/homeO2/tools/python2.6.1
userenvRCHOME=/export/homeO1/cadence/EXT13.20
userenvRC_ENABLE_EXTRACTION=t
userenvTDIR=/usr/lib64/qt-3.3
userenv:QTINC=/usr/lib64/qt-3.3/include
userenv:QTLIB=/usr/lib64/qt-3.3/lib
userenv:QT_IM_MODULE=xim
userenv:RDS_ADSLIB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dslibs
userenv:RDS_ADS_MODEL_VER=v1.0
userenv:RDS_ADS_TECH=ts18sl
userenv:RDS_AMS_CDSVER=cds_default
userenv:RDS_ASI_DIR=/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simulation
userenv:RDS_BIN=/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bin
userenv:RDS_CAL_QUEUE=calibre
userenv:RDS_CDSLIB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cdslibs
userenv:RDS_CDSWAR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cdsware
userenv:RDS_CDS_BJT_MODEL=gp
userenv:RDS_CDS_INIT_FILE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etc
userenv:RDS_CDS_LAYOUT_TOOL=Virtuoso
userenv:RDS_CDS_LIB_VER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etc/system.lib
userenv:RDS_CDS_MODEL_VER_PACKAGE=v1.0
userenv:RDS_CDS_MOS_MODEL=bsim3v3
userenv:RDS_CDS_TECH=ts18sl
userenv:RDS_CDS_VERIFY_TECH=ts18is_6M1L
userenv:RDS_CKM_QUEUE=checkmate
userenv:RDS_CMO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cmoslibs
userenv:RDS_CUSTOM=/rds/prod/custom
userenv:RDS_DOC=/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doc
userenv:RDS_ETC=/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amslibs/cds_default/etc
userenv:RDS_EXA=/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examples
userenv:RDS_LIC=/tools/licenses/license_files
userenv:RDS_LVS_HEADER=ts18sl.LVS.header
userenv:RDS_MGCLIB=/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mgclibs
userenv:RDS_MGCSYMB=/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mgcsymb
userenv:RDS_PEX_HEADER=ts18sl.PEX.header
userenv:RDS_PT=lnx86
userenv:RDS_ROOT=/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
userenv:RDS_ROOT_DEFAULT=/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
userenv:RDS_TECH=/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
userenv:REPOS=svn://buick/repos1
userenv:RFCAD_AD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
userenv:RFCAD_CDS=/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
userenv:RSS_MODEL_LIB=/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mgclibs
userenv:RSS_USERWAR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mgcware
userenv:SCONSDIR=/export/homeO2/tools/python2.6.1
userenv:SHELL=/bin/bash
userenv:SHLVL=8
userenv:SMIC180=/export/homeO1/techlib/smic180
userenv:SOC_ROOT=/export/homeO1/cadence/SOC52
userenv:SOFTWAREDIR=/export/homeO2/tools
userenv:SSH_AGENT_PID=13313
userenv:SSH_ASKPASS=/usr/libexec/openssh/gnome-ssh-askpass
userenv:SSH_AUTH_SOCK=/tmp/keyring-e0PQeh/socket.ssh
userenv:SSH_CLIENT=172.16.52.197 49774 22
userenv:SSH_CONNECTION=172.16.52.197 49774 172.16.51.111 22
userenv:SSH_TTY=/dev/pts/1
userenv:STARRC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starrcH-2012.12-SP1
userenv:SVNROOT=svn://buick
userenv:SVN_EDITOR=vim
userenv:SWIGDIR=/export/homeO2/tools/swig1.3.39
userenv:SYNOPSYS=/export/homeO1/synopsys/synG-2012.06-SP2
userenv:SYNPS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
userenv:SYSFONT=latarcyrheb-sun16
userenv:TCAD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tcadW-2004.09
userenv:TERM=xterm
userenv:TOPMETAL=9kA
userenv:TSP_DIR=/home/szhao/PROJECTS/ADC/rose/tsp_dir
userenv:TSP_FLOW=T18I6ZNSLU
userenv:TSP_FLOW_FILE=/export/homeO1/techlib/ts18is_5.096/HOTCODE/techs/flowDB/flows.data
userenv:USER=szhao
userenv:VCS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vcsA-2008.09
userenv:VENDOR=unknown
userenv:VERA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veraX-2005.06-SP1/vera_vX-2005.06-SP1_linux
userenv:VERDI_HOME=/export/homeO1/novas/verdi2011.01
userenv:VER_DIR=/home/szhao/PROJECTS/ADC/verification
userenv:VHDL_DIR=/home/szhao/PROJECTS/ADC/work_libs/szhao/cds/vhdl_dir
userenv:VNCDESKTOP=pxlsrv-szhao
userenv:W3264_ENV=/home/szhao/.kshrc
userenv:WINDOWID=48234500
userenv:XA_HOME=/export/homeO1/synopsys/xaG-2012.06-SP2
userenv:XDG_SESSION_COOKIE=83805776bb5b18babeffd87200000022-1481353309.969056-599327398
userenv:XILINX_HOME=/export/homeO1/xilinx
userenv:XMODIFIERS=@im=none
userenv:ZLIBDIR=/export/homeO2/tools/zlib1.2.3
userenv:__DFII_INTEG_NC_PATH__=/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tools/inca/bin/64bit
userenv:_dfII_bin_bit=/64bit
userenv:baseDeckRev=25_49
userenv:df2BaseVhdlin=/export/homeO1/cadence/IC6151
userenv:A__z="*SHLVL
userenv:XTAPPPEEKEVENT_SKIPTIMER=1
userenv:CDS_ARCH=lnx86
userenv:DESKTOP_STARTUP_ID=
userenv:DD_NO_TMPDIR_WARN=true
cdsinit:;;;;;;;;;;;;;;;;;;;;;;;;;;;;;;;;;;;;;;;;;;;;;;
cdsinit:;;  Load in User Specific .cdsinit file
cdsinit:;;;;;;;;;;;;;;;;;;;;;;;;;;;;;;;;;;;;;;;;;;;;;;;
cdsinit:;;
cdsinit:if( InitPath = getShellEnvVar( "RDS_CDS_INIT_FILES") then
cdsinit:  load(strcat(InitPath "/system.cdsinit"))
cdsinit: else
cdsinit:    printf("ERROR: system variable \"RDS_CDS_INIT_FILES\" is not set.\n");
cdsinit:    printf("Initialization aborted!!\n");
cdsinit:    printf("Exit from the Cadence environment, type cdsprj ProjID, and then run the tool again!\n");
cdsinit
cdsinit:;
xdpyinfo:name of display:    :12.0
xdpyinfo:version number:    11.0
xdpyinfo:vendor string:    The X.Org Foundation
xdpyinfo:vendor release number:    11004000
xdpyinfo:X.Org version: 1.10.4
xdpyinfo:maximum request size:  16777212 bytes
xdpyinfo:motion buffer size:  256
xdpyinfo:bitmap unit, bit order, padding:    32, LSBFirst, 32
xdpyinfo:image byte order:    LSBFirst
xdpyinfo:number of 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6
xdpyinfo:supported pixmap formats:
xdpyinfo:    depth 1, bits_per_pixel 1,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4,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8, bits_per_pixel 8,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16, bits_per_pixel 16,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24,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    depth 32, bits_per_pixel 32, scanline_pad 32
xdpyinfo:keycode range:    minimum 8, maximum 255
xdpyinfo:focus:  window 0x2e00005, revert to Parent
xdpyinfo:number of extensions:    21
xdpyinfo:    BIG-REQUESTS
xdpyinfo:    DAMAGE
xdpyinfo:    DOUBLE-BUFFER
xdpyinfo:    GLX
xdpyinfo:    Generic Event Extension
xdpyinfo:    MIT-SCREEN-SAVER
xdpyinfo:    MIT-SHM
xdpyinfo:    RANDR
xdpyinfo:    RECORD
xdpyinfo:    RENDER
xdpyinfo:    SGI-GLX
xdpyinfo:    SHAPE
xdpyinfo:    SYNC
xdpyinfo:    VNC-EXTENSION
xdpyinfo:    X-Resource
xdpyinfo:    XC-MISC
xdpyinfo:    XFIXES
xdpyinfo:    XInputExtension
xdpyinfo:    XKEYBOARD
xdpyinfo:    XTEST
xdpyinfo:    XVideo
xdpyinfo:default screen number:    0
xdpyinfo:number of screens:    1
xdpyinfo:screen #0:
xdpyinfo:  dimensions:    1900x1000 pixels (503x265 millimeters)
xdpyinfo:  resolution:    96x96 dots per inch
xdpyinfo:  depths (7):    1, 4, 8, 16, 24, 32, 24
xdpyinfo:  root window id:    0xdc
xdpyinfo:  depth of root window:    24 planes
xdpyinfo:  number of colormaps:    minimum 1, maximum 1
xdpyinfo:  default colormap:    0x20
xdpyinfo:  default number of colormap cells:    256
xdpyinfo:  preallocated pixels:    black 0, white 16777215
xdpyinfo:  options:    backing-store NO, save-unders NO
xdpyinfo:  largest cursor:    1900x1000
xdpyinfo:  current input event mask:    0xfa8033
xdpyinfo:    KeyPressMask             KeyReleaseMask           EnterWindowMask
xdpyinfo:    LeaveWindowMask          ExposureMask             StructureNotifyMask
xdpyinfo:    SubstructureNotifyMask   SubstructureRedirectMask FocusChangeMask
xdpyinfo:    PropertyChangeMask       ColormapChangeMask
xdpyinfo:  number of visuals:    64
xdpyinfo:  default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d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e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9f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0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2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3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4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5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6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7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8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9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a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b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c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d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e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af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0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2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3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4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5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6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7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8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9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a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b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c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d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e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bf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0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1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3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4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5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6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7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8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9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a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b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c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d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e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cf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0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1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3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4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5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6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7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8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9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da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21
xdpyinfo:    class:    True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xdpyinfo:  visual:
xdpyinfo:    visual id:    0x22
xdpyinfo:    class:    DirectColor
xdpyinfo:    depth:    24 planes
xdpyinfo:    available colormap entries:    256 per subfield
xdpyinfo:    red, green, blue masks:    0xff0000, 0xff00, 0xff
xdpyinfo:    significant bits in color specification:    8 bits
sysconf:=====================================================================
sysconf:[Copyright 2002-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ysconf:Thi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may not be copied, modified,
sysconf:re-published, uploaded,  execu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in any
sysconf:medium,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ysconf:from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sysconf:=====================================================================
sysconf:============== checkSysConf:  Version 3.19 ====================
sysconf: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on this workstation (pxlsrv), status is: FAIL
sysconf:checkSysConf cannot reliably parse your systems /etc/redhat-release file
sysconf: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file is non-standard and does not contain release
sysconf:information in the standard readable format.
sysconf:The contents of your /etc/redhat-release is listed below between
sysconf:<RELEASE_FILE> tags.
sysconf:A 'correct' release file should have only one line of content, containing
sysconf:version information in a standard format.
sysconf:<RELEASE_FILE>
sysconf:Scientific Linux release 6.3 (Carbon)
sysconf:</RELEASE_FILE>
sysconf:Please check/correct your /etc/redhat-release file and try again.
sysconf:There is no OEM datafile for IC6.1.5 for the Linux platform.
sysconf:Valid OEM images are :

网友(2020-01-15):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类似情况,virtuoso CIW窗口、library manager窗口打开都正常,试图打开schematic后crash,crashReport文件中就包含这个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