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非线性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请问关于这个图,在左边的mos管的漏极上接了一个电阻,那么这个时候Ugd就不为0了。Ugd应该等于电阻上的分压。但mos管工作在恒流区的条件是Ugd小于Uth,那这个时候怎么保证左边这个mos管处于恒流区而不是线性电阻区呀?

网友:
电阻取小点不就好了吗?

网友:
所以电流不能太大,保证电阻压降小与一个阈值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