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TPX的功耗分析问题

楼主(2016-12-10):
1.用PTPX做功耗分析的时候,读rtl_vcd和读netlist_vcd,用哪一个会更准确一些,为什么?2.如果读netlist_vcd,仿真的时候需不需要加sdf文件,加和不加对于PTPX的区别是什么?
3.PTPX的进行功耗分析的时候,如果同时report_timing,为什么会出现关于rst的时序违例,如下图所示
但是如果设置脚本里边set_ideal_network {rst}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PTPX会读入DC综合后的网表,可是DC在综合的时候应该已经考虑了这种情况的,为什么还会出现呢?
Startpoint: rst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u_alu/MUL/clk_r_REG0_S1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4.00
  input external delay                                    4.00       8.00 r
  rst (in)                                                0.00       8.00 r
  u_alu/MUL/U4610/Y (INVX6M)                              5.03      13.03 f
  u_alu/MUL/U4147/Y (INVX2M)                              0.69      13.73 r
  u_alu/MUL/clk_r_REG0_S1/RN (DFFRQX1M)                   0.00      13.73 r
  data arrival time                                                 13.73

  clock clk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14.0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14.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3.50
  u_alu/MUL/clk_r_REG0_S1/CK (DFFRQX1M)                             13.50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30      13.20
  data required time                                                13.20
  ------------------------------------------------------------------------------
  data required time                                                13.20
  data arrival time                                                -13.73
  ------------------------------------------------------------------------------
  slack (VIOLATED)                                                  -0.53

图1

图1

网友:
question 1
A : netlist_vcd 更加准确一些,我用的是SAIF file来计算power。saif主要是看反标率。
question 2
A : 没试过加saf文件
question 3
A : 建议可以看一下PTPX 的手册

网友:
gate level 的VCD比RTL的VCD更准确。

网友(2018-08-17):
netlist vcd比rtl vcd准确。sdf可以不带,不带sdf就是少了glitch power,但是最好带spef文件。

网友(2020-02-23):
thanks for your question & sharing

网友(2020-07-03):
不加sdf文件,设计没有延迟信息,ptpx报不出竞争冒险功耗,加了之后就有延迟信息了,报出来功耗更准确

网友(2022-04-10):
thanks for your sharking

网友:
PR 可以读spef , power更精确

网友(2024-12-23):
ptpx +  spef + fsdb/vcd.. + netlist(PR后net)最准,当然fsdb需要结合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