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启动devedit问题求教

楼主(2016-12-11):
[qhesen@localhost qhs]$ devedit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sun-open look cursor-----*-*-*-*-*-*-sunolcursor-1' (Font package)
XView warning: Unable to find OPEN LOOK cursor font (Cursor package)
XView warning: invalid object (not a pointer), xv_get
X Error: 7  Request: 94  Minor: 0
X Error:  BadFont
  Request Major code 94 ()
  ResourceID 0x0
  Error Serial #41
  Current Serial #43
0.00user 0.00system 0:00.00elapsed 33%CPU (0avgtext+0avgdata 19296maxresident)k
0inputs+8outputs (0major+1242minor)pagefaults 0swaps

以上是我在terminal启动devedit时出现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不能启动devedit,这是什么原因,求指教。另外,除了devedit之外其它的比如deckbuild之类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7-05-27):
虚拟机中简易安装的centos,缺少一些兼容库,自己手动安装上就好

网友(2022-01-1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2025-01-31):
please refer to th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