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技术手段或者电路方案能减小工艺对开关电容电路中电容失配??

楼主(2016-12-12):
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容的滤波器,老师说由于工艺会导致开关电容电路的电容失配,从而导致电容比例发生变化,要我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请问前辈们,有没有什么技术或者解决方案来减小由于工艺导致的电容失配?一点建议,或者有看过类似解决方案或者技术的大神给指明个方向吧,如果有相关的文章或者书籍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
換用陶瓷電容.

网友:
校正的话需要比较器,如果有高增益运放的话也是可以的。建议电容值取大点儿?

网友:
滤波器的话就tuning呗,精准度要求也不是那么高

网友:
电容面积尽量取大点,做成阵列,然后随机分配。
最好还是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