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ICC做数字APR,IO pad后者pin的floorplan摆放问题

楼主(2016-12-12):
用astro做apr时,load io.tdf(即io constraint file)后,如果不用ioReplacePads这个命令,io pad或者时Pin摆放2不会按 io.tdf文件要求的去更新。同样的用icc做后端时,在read io constraint file后,不知道需不需要在用什么命令,io才会根据你所要求的去更新摆放位置!因为我在导入文件后,io或者pin的摆放位置依然没有改动。

楼主:
我搜索后,有人说用place_fp_pins这个命令就可以了,可是会报error:no soft macros or black boxes are given,or none can be found in the design.但是设计上面确实没带任何的macro 和boxes啊,除了std cells

网友A(2020-07-16):
引用 楼主:
我搜索后,有人说用place_fp_pins这个命令就可以了,可是会报error:no soft macros or black boxes are gi ...

最后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A:
最后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解决了嘛兄弟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