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ull net和synopsys unconnected net

楼主(2016-12-12):
null net和synopsys_unconnected_net这两种net有什么区别?都是指没有Logic net的net shape吗?

网友(2017-10-20):
回复 楼主:

求教,我现在pr后max_cap和max_tran不满足,都指向 synopsys_unconnected_net,也面临synopsys_unconnected_net这个问题,请问你之前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