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初学求问,编译器怎样解析这句?

楼主(2016-12-12):
assign {count,sum} = a + b + cin;
这是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22页的一个例子。请问,编译器vcs是怎样理解这句的?编译器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加法器,以及加法器的各个端口。

网友:
Count是1bit 进位,SUM和A,B的位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这是一个编译系统内嵌的“固定语句”?对于 assign {count,sum} = a + b + cin;
编译器自动能识别这是一个加法器,等号左边花括号里第一个和第二个变量分别是进位输出和和,等号右边前两个识别为两个加数,最后一个识别为进位输入?

网友:
   你这是扯蛋呢。。。
  编译器是根据符号识别的,你写了+,当然是作加法。至于左边是结果,右边是需要运算的表达 式,这是根据规则来定的。你写了=,就会这样识别。
  a/b/cin,只是当作3个加数,而不管哪个是加数,哪个是进位。

  结果赋值给左边时,根据规则,count在前,它就是高位(不单指一位,也可是多位),反正就是count和sum共同组成一个表达式,将运算结果赋给它们。

网友(2017-02-1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