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性能集群HPC服务器搭建

楼主(2016-12-1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在坛子里只有这个地方比较活跃, 所以就在这里发帖了. 与本板块主题不大符合, 还请各位见谅哈~

最近正在搭建高性能集群
但是对于网卡的选择比较迷茫
我现在有两台服务器, 需要集群一下.
这两台服务器的CPU都是i7-6850k的, 单核3.6GHz,一共12个核,总计算能力是43.2Gps(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现在有三种网卡可以选择 10Gbps, 40Gbps, 56Gbps这三种
是不是应该选择56Gbps的网卡才能充分发挥CPU的性能呢?

网友:
价格差不远肯定是快点的好。
话说HPC为啥不用E5/E7系列呢?

网友(2020-10-13):
i 系列 不是普通台式机/笔记本用么?服务器应该是  志强吧 ?

网友(2021-06-15):
时间这么长了,估计早解决了吧。。。
多台节点之间的通信速度主要看数据量和算法相关的响应频率,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实际计算同时观察头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网络消耗来判断。二台节点一般没必要上IB网,所以只能是以太网,如果是以太网那一般是万兆,现在都标配了,如果带宽不够,还可以加上bond功能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