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6-12-12):
用VCS对数字电路(一个微处理器)进行仿真,可以通过VCS仿真器在仿真过程中修改电路内部信号的值么?

网友:
可以,建议查看手册中hdl_xmr_force部分

网友:
你说的改变信号值,是指的什么?
强制修改逻辑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强制修改一下处理器内部寄存器或者线网的值。
因为直接通过testbench修改的话,只能改变顶层信号的值(force release语句),那内部的有没有办法改啊。例:
reg regwrite;

initial begin
#100
force regwrite = 1;
#200
release regwrite;

网友:
force 延伸到内部的信号全路径,举例若要force内部信号c:force a.b.c = 1;

网友:
针对vhdl层次的dut,测试平台下无法使用X1.X2.X3的语法结构
如果还想force的情况下
建议查看hdl_xmr_force这个函数,可以完成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tb可以在某个时刻进行force,然后在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