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SAR ADC 分段式和纯电容的比较

楼主(2016-12-12):
为满足DNL需求,分段式并不能减小面积,反而由于增加的LSB面积,会引起面积变大?这个观点对吗?

网友(2017-12-04):
SAR ADC 分段式和纯电容的比较

网友(2016-12-13):
阻容分段的话可以提高匹配精度,单独的电阻和电容匹配都有限,我这是论文上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毕竟可以减少电容的数量和面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释,那为什么仍然还有很多RC分段式的SAR呢

网友:
分段式可以减少电容数量,考虑工艺失配和热噪声的情况下,并不能减小电容大小。但是版图面积来说是可以减小的。只是采用分段会给你的设计带来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楼主:
在不采用thermometer code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