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超高频整流电路的输入功率

楼主(2016-12-12):
很多文献中,整流效率的横坐标都是输入功率(dBm),那么,这个输入功率是怎么给的呢?现在很是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跟mW比,然后换成dB,比如说1W是1mW的1000倍,所以换成dB便是30dB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嗯,那么输入功率可以直接给吗?还是给输入电压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整流电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仿真整流电路的转换效率,哎

网友(2021-01-15):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啊啊啊,现在知道怎么仿真了吗?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