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怎么导出map信息

楼主(2016-12-12):
求助大神:
用 calibredrv打开gds,load了.layerprops或者.drc后,怎么将gds中有的layer的map信息导出,最好可以有purpose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drv 不知道,不过可以用virtuoso 的stream功能,然后在summary file 里面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想导成library操作,GDS太大的话导库比较麻烦。

网友(2017-03-29):
how to open calibredr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