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源的放大器,不知道这电路的结构是否问题?菜鸟。。请别嘲笑,谢谢

楼主(2016-12-12):
(图片)

网友:
快速浏览一下,肯定有一件事:
BIAS不应连接到MPa7和MNa4的漏极。

你的输出在哪里?

楼主: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输出就是mpa7的漏端,后边的是自偏置电路提供放大器偏置

网友:
引脚PBIAS,连接到输出,从外部强制。 也许,你显示一个顶层来解释你打算做什么。 这个折叠共源共栅是为了向外界提供偏置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做BG的放大器,pbias连接的是顶层的pmos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