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表达形式怎么理解

楼主(2016-12-13):
像这种表达形式  SIM->SCGC |= SIM_SCGC_SPI0_MASK;SIM->SCGC &= SIM_SCGC_SPI0_MASK ; SIM->SCGC &= ~SIM_SCGC_SPI0_MASK 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求解释的清楚点,看代码的时候一直很困惑。

网友(2017-03-08):
异或|= 是把某位置高其他不变 &是把除某位外其他位复零 &= ~把某位复零其他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