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怎么获取外部命令的输出

楼主(2016-12-13):
假设有一个cshell脚本test.csh
#!/bin/csh -f
echo "abc"

tcl怎么获取外部命令test.csh的输出"abc"? 类似Perl的`test.csh`
set a [... test.csh ...]   这边怎么写?

网友:
可以这样

in test.tcl:   set test "abc"

然后应用
source test.tcl
set a $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外部的程序不是tcl脚本,不能source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可以变通一下,csh写出文件

     然后tcl再去read这个文件,不就知道csh输出了啥了嘛

楼主(2017-04-17):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这边试了,需要加个./

网友(2020-07-18):
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