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用什么对ADC建模的

楼主(2016-12-13):
如题,自己用Simulink建模,建了一个理想SAR ADC模型,但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对电容的SAR ADC建模,库里没找到电容,有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功能PS:这种建模有必要吗,还是直接进行原理图设计,求前辈指点下

网友:
1. 个人喜欢直接写matlab脚本建模
2. 建模就是验证你的想法,如果是很成熟的东西,可以直接设计,其实原理图也是一种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是缺少时序的考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序你通过写verilog或是直接搭门级电路然后仿真验证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多谢前辈。还有就是电容的匹配误差,热噪声,比较器失调对DNL,INL,SNR的影响都可以通过matlab代码进行仿真,而不需要考虑时序问题,时序问题可以以后再考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是做SAR ADC吗,SAR的逻辑简单,还需要进行代码描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MOS管做电路啊,不管哪种形式,不管多简单,总得做出来才能完整啊,不明白你的症结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听说直接电路仿真比较慢,先进行系统仿真能加快整体设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