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时关于negative timing check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12-13):
做后仿真时,工具自动把负延时路径set to 0,这样使得时序约束更紧,但是也可能会造成本来能收敛的时序路径不收敛了。尝试过在ncelab这一步加 -neg_tchk这个选项,目的是支持负延时,但是工具还是自动把负延时路径set to 0? 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20-04-13):
仔细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有setup hold检查window没有重叠的,如果有+overlap选项试试。同时要使用-negdelay选项,还要保证sdf中setup 和hold的和为正值。这样工具才不会把负值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