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多级放大器的问题,后级放大器正负极静态工作点不同

楼主(2016-12-13):
用Cadence 设计了一个三级放大器,放大倍数大约230dB. 每一级都有单独的共模反馈环路。
1.
我发觉,每一级单独模拟都蛮好,可放到一起有时后面的放大器工作点就会发漂,正负极的静态工作点就不一样了,差异有时大有时小。
这种情况相位补偿后也时有发生。
2.
即使正负工作点相同,时序仿真时,或者是 正负极曲线走向间距越来越大,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或者是,正负极曲线不像第一级似的在一起,而是上下平行的两条曲线。这是因为开环仿真的缘故呢,还是有其它的原因呢?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解惑。谢谢。

网友:
230dB。。。
你说的三级不会是三个放大器级联吧
还有请教下正负极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稳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的三级放大电路,正负极是指输出的两个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偿后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的三级放大器,正负极是指输出端的正负端口。

网友:
改成只留最后一级共模反馈看下

网友:
230dB?230倍吧?

网友:
我只想问230dB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230dB。。。。。。。。。。。。。。你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级时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0.18工艺。三级放大,我觉得达到200dB不应该是难事。常用的提高增益的办法就能使得放大倍数提高不少。
更先进的短沟道工艺我没用过,也没查阅过那方面放大器的资料,就不好说什么了。

网友:
230dB我信  做到没啥问题   你这个电路用来干嘛的?
另外,把你说的情况仿真图贴出来 我们看看 老司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大倍数大约230dB???

网友:
230dB = 3.16*10^11
3000亿倍  我没算错吧 对1V来说,分辨率3pV?
这么大的开环增益达不达的到另说  稳定性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