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开发版上,如何实现使用uC/OS II操作系统控制led

楼主(2016-12-13):
新手~求大神指导一下ARM开发版上,如何实现使用uC/OS II操作系统,从而实现控制led的闪烁

网友(2017-01-15):
简单的可以用一个全局变量,任务执行一次为加1,为奇数关闭LED,为偶数打开LED。可以用两个任务用新号量传递,post后关闭,pend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