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cadence5141

楼主(2016-12-13):
我在网上找的名字叫:可能是史上最完美的IC5141安装说明文档在它的最后一布操作:lmgrd -c license.dat
没办法执行显示:bash: lmgre: command not found
请问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一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lmgrd是启动license的,要运行lmgrd命令,你得加上lmgrd的路径,例如/opt/eda/../lmgrd -c /opt/eda/license.dat,具体路径更具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更改。
不过安装cadence,不建议用lmg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懂这个,这是从网上找的教程,根本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装好吗?

楼主:
回复 4# populbb 今天直接找了个装好的同学的拷了过来,真的是太开心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