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cadence5141

楼主(2016-12-13):
我安装的cadence5141没有工具栏,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是咋回事吗

网友:
特色工具
软件特色工具箱中集成了24种常用的特色工具,如:Chart tracing tool, Waveguide Library, Substrate Library, Radar range equation tool, Gain/Beamwidth converter, Passive remote sensing tool, Antenna temperature calculator, Antenna radiation efficiency tool, Signal to noise ratio tool, Gain from aperture calculator, Radar cross section calculator等。
图片中曲线拾取工具
Antenna magus 中的曲线拾取工具,支持用户将文献或者扫描图片中的曲线转换为数据格式,以便于数据保存与比较。
波导设计库与介质材料库
波导设计库包含各种常见的波导形式和技术参数。用户可方便查找波导的使用频率、截止频率等多种电参数。
介质材料库包含常见的介质材料,用户可方便查找各种介质材料的电性能和物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