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wer on 上电过程中出现的振荡,有危害吗?

楼主(2016-12-14):
一个比较简单的bandgap电路,在power supply 上升过程中,会出现短时间的oscillation。过了那个voltage 后就好了,不振荡了。这个bandgap 只是简单的提供一个reference voltage.
(不加enable信号)
想问一下,这样上电过程中出现的振荡,有危害吗?
这个vbg不离开这个block,只到一个比较器中,产生reset信号。

网友:
启动的loop有稳定性问题。。。。。建议修正。。。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 说不定情况恶劣点就稳定不了了

网友:
不清楚你的BG电路结构,不知道你的BG里面有没有加启动电路。出现振荡似乎是在电源的某个电压下,系统不稳定,具体原因还有赖于你的电路结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能保证你的复位电路在启动时不出问题,如果复位时,你的比较器输出因为BG的振荡而振荡,会传导到复位信号也跟着振荡。最好找出原因消除掉。

网友:
肯定有啊,有点可能是仿真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Bgap是最简单的课本上的结构。大致原因是power ramp up 中间过程中,比如1v, OPAMP没有足够的supply voltage,biasing 不对,compensation 也就不work. 造成振荡。
当power过了1v后,就好了。正常的supply是1.8v.
产生reset信号后就把这个bgap shut down 了。
现在是没有造成反复的振荡。等于是内部不太clean,外面看不出。

谢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