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6-12-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就是在FPGA配置时,配置模式确定下来后(例如选择的是Slave Serial配置模式),在硬件上已经连接好具体的管脚,
1. 那么是否还需要建立个模块用语言描述下?
2. 其中有两个管脚(DONE_2  ,PROGRAM_B_2)与STM32相连接,那么这块是否也需要用语言描述下(还是只需要在STM32中描写下就可以了),
3. 在配置这块还不是很明白,需要大家可以推荐一些文章看看,
4. 谢谢大家!

网友:
不需要,这些是专用管脚;FPGA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直接连接STM32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想请问:1.  那么在STM32是不是需要编写产生复位信号的程序,同时也要接受配置完成的信号?      因为我这边需要STM32给FPGA发送16位并行数据,模仿的的是8080通信协议。
2 . 那么我是这样理解的,先需要STM32给FPGA发送复位信号,待FPGA配置完成后通过DONE_2反馈给STM32,这时STM32就可以开始给           FPGA发送数据了,这样对不对?

网友:
可以不检测配置完成信号,用一个延迟来替代,我一个产品是这么做的
如果对上电后响应时间有要求最小化,那么还是检测配置完成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能不能请教你一些关于STM32和FPGA之间通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FPGA的COnfig参考文件提供了详细的说明吧,还有时序图和参考代码,楼主是否没有读到位

网友:
很多资料的,你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