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报错是undifined packets

楼主(2016-12-14):
库

版图窗口

版图窗口
   不知为何tsmc18 安装完了之后,库特别的少,版图也是看不到,都是草图。报错是undifined packets。但是安装包里应该有每一层的属性描述。求大神给解

网友:
试试导入tf和dr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请问在哪个文件夹,如何导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要在你的工艺库里找了,我没有台积电的包,不太清楚,不过是个工艺库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