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 RTL代码编写时是否需要考虑具体工艺

楼主(2016-12-14):
如题,在编写RTL代码时,是否需要考虑具体的工艺实现,如流水级数的选择,等?
需要考虑工艺的话,如何结合具体的工艺进行代码的优化设计?

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不需要直接考虑工艺,需要考虑,电路的时序,面积和功耗
设计流程每一个层次都抽象出若干接口因素了。
另外,流水的级数不算是考虑工艺实现,是电路结构,这个是必须的考虑对象。

网友:
既然用rtl写了,综合就需要lib。lib都把工艺相关都考虑进去了,写rtl就不需要考虑工艺。
如果是手搭电路,对于sram rom flash等需要考虑寄生,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工艺文档,估算寄生,以实现更加优化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回复。我写到流水线,就是因为目前我们在写一个模块,里面需要考虑各级的长度,这个和具体的工艺有关。需要将流水线的各级根据具体的长度进行合并或拆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开始写RTL的时候,也是考虑需要与工艺独立的。但是后面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工艺下的潜能,所以有些RTL代码还是考虑了工艺,比如各级流水线的长度安排,乘法器的速度安排等。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也要注意到的。

网友:
不需要吧!!

网友: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