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帮忙解释下pcie type1 在设置header地址使用问题?

楼主(2016-12-14):
type1

type1
如图

pcie type1 在设置mem地址空间的时候,0x20和0x24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使用预取地址和非预取地址对于pcie本身有什么区别?

网友:
1. 只有64bit address base routing 的方式,才会使用。
2. 对于有些range 的memory,是不能让CPU 预先缓存到cache的,因为一旦缓存这些range的memory,出发了读,可能会导致这些memory内容被改变。

楼主:
Hi, tao.xing455
    谢谢回复。
    我有个疑问, 作为RC,其0x20和0x24只能接收device的mem TLP请求, 这个请求最终都会传递到系统memory上。这个过程中
    不需要cpu参与。怎么会影响到对应mem range的数据?   我想应该是pcie系统中,可以通过地址映射等方式制定访问对应的存储
    空间的时候,就是prefetch的。而不是cpu的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