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晶电容面积

楼主(2016-12-14):
多晶电容面积太大会有什么影响?会断吗?比如1000umx60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l两层多晶交叠电容

网友:
阻值会不准

网友:
天线效应

网友:
阻值不准怎么解释?电容值不准??

回复 网友A:

网友:
恩,同意你的见解,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多晶太大开裂的可能性呢?

网友:
太长太宽有应力,有这个可能性,design rule有没有写不能太长呢?

回复 网友C:

网友:
为何要使用这种电容呢,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把

网友:
不做成特别大的是为了减小应力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