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端口添加问题

楼主(2016-12-14):
1. ADS Momentum Edge port端口加边缘要求,这个端口放的铜皮尺寸小于十分之一波长(Momentum enforces a constant potential over the entire edge or area pin. This assumption is only valid when the length of the edge pin or the diameter of the area pin is electrically small. Rule of thumb is that the size is smaller than 1/10 of the wavelength at the highest frequency.)。那么对于BLC2425M9XS250,0.762mm厚罗杰斯4003的板子,十分之一博导波长为7.45mm,但是其栅极漏极金属片宽带为12.83mm,也就是说如果我画的焊盘加端口就已经超过十分之一波长了,这怎么处理。
2. ADS FEM,加端口限制第二条,he pins that define the port must be on the strict bounding box that surrounds all polygons on layers mapped in the substrate definition.怎么理解这里的,端口必须加在边界框上,包围所有的形状。
3. 校准方式,TML ZERO和TML性能上有没有区别。TML默认为前面扩展二分之一波长的的线,再接源,但是warning说,扩展的线,与前面电路交叉了,换为TML ZERO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4.ADS help文档说对于校准的过程的过程,基模的特征要被准确。这要求端口分界线和第一个不连续处的距离要足够长,由一个足够长的馈线来提供这个距离。所以可以调整参考平面,这样电路就会以长线计算,再计算的时候就会把延长的线校准掉。我的电路端口分界线和第一个不连续处距离较短,所以我想使用这个Use Reference Offsets的功能,使用Lref<0,让电路往前一点开始算S参数,但是发现随着这个Lref的变小,结果一直变。我想的是,如果“端口分界线和第一个不连续处的距离要足够长,由一个足够长的馈线来提供这个距离。所以可以调整参考平面,这样电路就会以长线计算,再计算的时候就会把延长的线校准掉”那我应该Lref足够长了,再变长结果应该不在变化了才对,因为变长的长度,计算S参数会被校准掉,而足够长的馈线使结果更加正确了。请问到底是那里理解错了呢。

网友(2017-05-15):
我有同样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2024-08-29):
https://muehlhaus.com/support/ad ... otes/edge-area-pins
用Edge and Area Pins能解决一个大铜皮上有两个焊盘的问题。

端口大于十分之一波长的端口怎么处理才能仿真正确,好像网上没人说出来,不知道有怎么搞。
PA的输出功率就决定了芯片的输出输入引脚的尺寸和频率无关,但是只要上了几百瓦的功放输出输入引脚必然会很大,频率很低可能没有超过十分之一波长,频率稍微高一点肯定超过了。但是PA厂家也能测出demo匹配电路的阻抗,既然能测出来也应该能正确仿真设置,LaodPull也能给出阻抗,肯定有办法测弄,但是没人说。
有资源的可以咨询PA厂家他们应该有答案。

Area pins in Momentum EM simulation正确设置端口(特别是大于十分之波长的端口).pdf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