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 library中cell比普通library中 cell 有什么优势?【已解决】

楼主(2016-12-14):
HI all
    有个问题比较困惑,我们PR撒的都是普通的std cell 作后备eco用(dummy cell)。
    但是Foundry专门做了一个eco的library,那么该eco library 中的cell与普通library中 cell相比,究竟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PR时撒的就是ECO cell,怎么会是普通cell,普通cell怎么做EC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们是从普通library中调取普通cell 标识成spare cell ,撒在里面 的。
    弱弱的问一句,(1)你们PR撒的全是eco library里的cell么?这种eco cell和普通的cell有什么区别呢?
    (2)普通cell也可以断线,连接到你需要的功能模块啊。你是如何操作的eco cell,撒在core内呢?这种eco流程跟普通额eco流程有区别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撒普通cell 作spare cell,那撒什么类型?buffer? inverter?还是其他逻辑单元都撒一些?ECO cell是专作eco来用,比如预先在规定的间隔内撒一些GCAP,这些GCAP cell就当普通的dcap来用,如果需要作eco,可以把它改成buffer inverter  mux或者eco lib中的其他cell都可以,灵活性高,因为eco lib中的cell base layer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改metal layer的连接就可实现不同cell 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们是所有的逻辑cell都会撒一些。
   再多问一下,我看到eco lib中也是有inv or dff mux等.
   (1)你们只是撒GCAP还是也会撒inv or dff mux 呢?
  (2)那这些eco lib中的dff等单元是否也像GCAP一样,能修改成诸如inv buf或其他功能单元呢?

网友(2022-12-30):
啥是ECO_Ce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