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电容layout时,unit cap修成45度角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呢

楼主(2016-12-14):
在画电容layout时,unit cap修成45度角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呢

网友:
为了防止90度锋利边缘,这些蚀刻更快。 并导致更大的过程匹配误差。

网友:
2楼对的。实际光照和刻蚀工艺会造成90度角变成一个圆角,所以画Layout的时候就做成一个钝角有利于Match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修角的长度怎么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引入的失配应该很小吧,是不是在匹配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以给你一个线索
完美的圆形形状匹配远优于正方形或矩形形状。
制作形状的拐角,使形状接近圆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体会体会,谢谢指导~~